[电磁炉] 美的C21-ST2126电磁炉不加热报警维修一例

楼主(2018-11-12):
      美的C21-ST2126电磁炉 显示正常,不加热,滴滴报警
      检查,300V,18V,5V均正常;取样反馈电阻820K,240K都正常。
      IGBT检查没有问题,驱动对管前修理者已经拆过,再次检查还是没有问题,18V稳压二极管也没有问题!
代换IGBT,试机正常,拆下的IGBT检测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能使用,怪哉!

网友A:
温度上升后内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上升后内部接触不良

问题是冷机也不工作,检测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冷机也不工作,检测都没有问题

管子内部的芯片只要一两秒就会有升温,不信用烙铁加热后再测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内部的芯片只要一两秒就会有升温,不信用烙铁加热后再测量试试

谢谢指导我再测试一下

网友:
指针表100K档试试

网友:
这种假货很难防

网友:
我也遇到一回!

楼主:
这坏的是原机,原装的管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