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内桶不转,用手都扳不动,是轴承坏还是三角架坏,不知道怎么拆,上图同行看一下

楼主(2018-11-12):
有修过的指导一下,皮带盘上只有一个螺母不知顺转还是倒转,用套桶加锤子没拆下来

楼主:
大伙都比较忙,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荣仕达的是反转松动。

楼主:
我这是西门子的

网友:
三角架坏的多。

楼主:
左右都是过了搞不来,很紧

网友:
一般是逆时针松的。

网友:
一般都是逆时针松

网友:
逆时针松

网友:
轴承锈死了吧!

网友:
估计还是你没有把力用到

网友A:
不行就把它锯掉,大不了换颗螺母。也可以加热一下或者先上点除锈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把它锯掉,大不了换颗螺母。也可以加热一下或者先上点除锈剂。

用冲击钻突突搞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螺母很新的,除锈剂也喷过了,明天找个好一点套桶试试,谢谢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
滚筒的家伙就是操蛋难弄

网友:
大扳子紧住扶好,用锤子敲击锤柄.
内桶转就找个人把一下.

网友:
此螺丝在生产厂组装时,是涂有螺丝胶的,逆时针拆,用点力!

网友:
用气焊加热一下就好了嘛,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上风炮里面有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