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的STR6709A电源机器待机5V低大神分析下

楼主(2018-11-12):
附图一张,看了3天电路图没有修理,最后认为最有可能造成待机电压低的可能性为9.1V稳压管性能不良,机器以前就存在难启动的现象,最近干脆不能启动了。加了个5V供电进去发现一切正常。故障时+B只有25V左右,70V只有7V多,经过三极管出来后只有5V多点,不能通过7805稳压出5V来,实测电压为2.5V。

楼主:
图纸中L874输出到7805稳压后供待机电路使用,D844为9.1V稳压管。所有次级电容都测量没有发现问题,初级也测试过没有发现问题。代换过SE135,开机后稳压电路输出正常,可以排除电源初级和稳压回路有故障的可能。

网友:
坐等维修高手分析str6709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
画红圈的全换新

网友:
看看R829代换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已经明确了。代换9V1故障依旧。回过头来想造成这个问题最可能的原件就是70V滤波电容100v10uF,此电容原先就拆下来用指针表测试过,有充放电而且没漏电。马上在C855上面并联一个250V22UF电容,待机立马正常了。用数字表测试此电容,容量为6.3UF,电容已变小,估计等效电阻非常大了。复测C855上面的电压,为10V,L874输出7.8V,符合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怀疑电容。

谢谢捶打大师,不幸被你言中,故障系C855参数变化造成。

楼主:
思路正确,如果顺着9.1V电路画圈就对了。待机时5V是靠70V供电的。所以应该画+B下面那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