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因长时间不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8-11-13):
电脑好几个月没有使用,现在把灰尘全部吹了下,内存橡皮檫了,所有插头重新插了,偶尔能显示主板logo,但是系统启动不起来,重新装系统也不行,系统启动不起来就又重启了,重新装系统都从起,还是在别的主机上装的,请问大师,是主板的问题吗,怎么搞,谢谢了

网友:
机箱电源有隐患,换个试下

网友:
看看几个按键是不是有粘连?

网友:
老机子又长期不用,主板bois电池先换了吧。这玩意也会造成类似现象,我遇到过。注意还要设置一下时间日期。

网友:
板bois电池先换了吧,内存清洁一下

网友:
你先把硬盘取了,PE能正常进去就与硬盘以外的没问题。取下硬盘的电路板,把数据触点和电机供电触点拖锡。........

网友:
电池电源替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