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面板锁定 怎么解锁 求解!!!

楼主(2018-11-13):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说明书也找不到了 急急急!!!求大神指点!

网友:
1、长按开机键 三秒以上
2、或者温度“+”、“-”键同时按3S以上

网友:
目测是水机面板,换一个新的(马云家60块左右一个,实体店也是60左右)

网友A:
换新的好收钱

网友:
人家找了售后还来和大家讨论毛线,你懂就说不懂就不说,管人家什么时候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好收钱

人家用户,自己跟自己收钱?

网友:
如果是因为欠别人工钱不给解锁呢,我遇到这种情况会问清楚的,行有行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