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发光管老化问题。

楼主(2018-11-14):
一台奔骖电磁炉不开机,插电自检正常,所有发光管全亮一下,滴一声,按开关按钮无反应,检查开关接扭好的,其余按扭有二三个不通,看机器有些年代了,遂将按钮全部换掉,仍不开机,将下面一排发光管全拆下,检测都好的,每个都能亮,原机扁的,手头只有圆的,将拆掉的一排装新管,试着开机成功,操作顺畅,看来是发光管老化,可能工作时内阻有变化而影响键盘驱动电路,特此提醒下同行,遇此情况免走弯路,发光管用表测与新管无差异,装板上只是亮度稍低(与圆的比较可能新的也低一些),为亮度统一,我准备将上排的也换掉。

网友:
多数是漏电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楼主发了不少功夫。

网友:
跟着学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奔骖电磁炉,
俺没听说过,
跟着学姿势。

是奔腾电磁炉,手机发的,后来修改不了,文中还有错字,如接扭应为按钮。

网友:
大铜盘大板,炉子做工可以

网友:
好产品,线盘够大。好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
发光管的案例好多,我还没遇到。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常见,数码管有问题也会出现同样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