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这种色环的电阻多少?

楼主(2018-11-14):
四色环的,又没有后面一环金银色,网上搜不到有计算方式

网友A:
3.2k 最后面一道是允许误差。

网友:
看图片位置应该是应该保险电阻,应该2欧左右

网友:
保险电阻跟220V直连,LED灯上的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k 最后面一道是允许误差。

师傅你好,这个3.2K是怎么看出来的?橙黑红红?红红黑橙?

网友:
22欧!限流电阻

网友:
看个头和位置,应该是红红黑棕  22欧

网友:
有程序能查,是3K电阻

网友:
6 楼正解

网友:
没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