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来电不响铃,其他音乐会响,恢复出厂设置也无济,怎么回事

楼主(2018-11-14):
请高手指点,本人对手机不懂

楼主:
没用啊,就是这样,不知谁会搞这个

网友A:
首先排除喇叭是不是好的,然后是音频放大芯片,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喇叭是不是好的,然后是音频放大芯片,然后……

喇叭肯定是好的,要不然放音乐会响,音频放大器你说是不是好的,既然可以放音乐,你说音频放大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硬格或者刷机会好的

网友B(2019-03-22):
有可能开了免打扰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开了免打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