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洗衣机甩干反转

楼主(2018-11-15):
     今天修一个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洗衣正反转都正常,甩干电机反转,这个怎么回事,有没有师傅遇到过,电脑版问题吗,离合我试过了,是正常的,没遇到过。

楼主:
是的,刚才我修好了,把电机线换下就好了,真是奇怪。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刚才我修好了,把电机线换下就好了,真是奇怪。

还是离合坏了,反接可以转但是内筒不转,

网友:
电机线调换可以

网友:
到底修好了吗?是什么坏?

网友A:
电机的三条线千万别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刚才我修好了,把电机线换下就好了,真是奇怪。

好好的机子,线怎么会反了,是之前有人动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刚才我修好了,把电机线换下就好了,真是奇怪。

你究竟修好没修好呢?修好了为什么又怀疑离合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究竟修好没修好呢?修好了为什么又怀疑离合器呢?

我后面回帖子了,是离合坏了,开始是甩干卡住,卸了皮带电机是反转。我用手拨离合可以转动,以为是电机线接反了,把电机线对换了,可以正常转了,没有想到只是波轮转,内筒没转,果断换离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三条线千万别接错!

电机两个绕组  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两个绕组  阻值是一样的。

全自动的电机,正反转绕组对称,但还是不能接错,要不脱水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自动的电机,正反转绕组对称,但还是不能接错,要不脱水就惨了。

惨不到哪里去,最多内桶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