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的老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8-11-15):
我的一台昂达主板的老电脑开机画面进到如下画面昂达主板的老电脑时就不动了。不知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还望电脑高手致电为感。

网友:
什么也没有!图呢?数据线?硬盘?电源?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再安装一下系统,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2018-12-18):
重装系统一下,如果还是不行有两种可能,1.硬盘坏了;2.电源坏了。

网友:
装系统 顺便擦拭内存条

网友:
我还是和4楼的观点一样。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分析判断准确。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