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亻电脑的电源需要配置什么样的假负载啊?

楼主(2018-11-15):
如果修电脑的电源,需要配置什么样的假负载啊?总不能老是冒险用主板试机吧。

网友:
找几个12V摩托车灯,并联

网友:
一劳永逸就买一根电阻丝自己做

网友A:
ATX电源维修不要假负载,输出端已接有负载电阻了。如果测试带负载能力,可用12V灯泡接12V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X电源维修不要假负载,输出端已接有负载电阻了。如果测试带负载能力,可用12V灯泡接12V输出端。 ...

那还有5V的负载呐?

网友:
不需要,只要输出电压正常就可以接主板了,开机后再量一次电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有5V的负载呐?

12V灯泡并联

网友:
业余的买灯泡,专业的 天天修的买电子负载。

网友:
我修电脑电源从不用假负载,正常就装,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