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飞利浦46PFL3800/T3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8-11-15):
测量待机STB5V有,PS.ON无电压。测量24V 12V多无电压,还有ON/OFF也无电压。                                                                                            初步判断是电源板有故障。给PS.ON加上高电平开机,发现VCC1一开始无电压,加上高电平后有10.9V电压。但是24V灯闪,电压只有16V不正常。发现二次电源电压不够、一般要达到12V.  PFC和主供电芯片才能工作起来。  10.9V芯片内部欠压保护。主供电24V和PFC380V多不正常。二次供电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一般是限流电阻,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用万用表测量都是好的。怀疑是BIF1007电流1A过小,万用表测量不出来好坏。重新更换二极管,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楼主理论精通就是好啊

网友:
二极管坏,用万用表测量不至于量不出来吧,有些二极管是整流给IC VCC供电用的,1A的额定电流足够了。

网友:
又转到银子了恭喜。。。。。。

网友A(2019-12-22):
测量待机STB5V有,PS.ON无电压。测量24V 12V多无电压,还有ON/OFF也无电压。
这种情况就断定是电源板故障?这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待机STB5V有,PS.ON无电压。测量24V 12V多无电压,还有ON/OFF也无电压。
这种情况就断定是电源板故障? ...

我也觉得这个解释不是很靠谱,毕竟副电源待机给主板没有得到反馈,所以也有可能是主板坏。

网友(2020-07-04):
测量待机STB5V有,PS.ON无电压。测量24V 12V多无电压,还有ON/OFF也无电压。
这种情况就断定是电源板故障?这是什么思维方式?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0-11-09):
测量待机STB5V有,PS.ON无电压。测量24V 12V多无电压,还有ON/OFF也无电压。这就判断是电源板问题是不是有点草率,没有待机反馈电压好多是主板问题,CPU没工作、数据坏、待机反馈电压在主板中途短路、断路都有可能是主板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