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杂牌触摸电磁炉通电无反应维修

楼主(2018-11-16):
近日修一个杂牌触摸电磁炉,通电无反应。从外面看还挺新的,不知咋就英年早逝了。
    拆开一看,我的妈呀,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加热线圈烧断,主板一角也烧糊。杂牌就是杂牌,一看就是铝线圈,主板也是又小又单薄,里面的用料能省则省。
    俗话说,救电磁炉一命胜造七艘航母咱们家维人怎可见死不救,看在外面颜值还不错,就修一下吧。清洗一下主板再检测,保险丝、整流桥和IGBT竟然都是好的。
    看来只是右上角辅助电源这部分烧坏了,目测25V电解爆掉,78L05烧断,一电阻烧焦,一8050炸开,变压器和400V电解也面目全非,检测13003也烧坏,手里也没有13003,看来不如换模块。恰好手头还有一个以前修理LG液晶电视电源板拆下来的一个电源模块,正好用上。
    拆除变压器周边辅助电源所有原件,从4UF电容两脚引出300V接至模块,从模块引出18V接至变压器次级引脚,这个引脚和25V电解正极以及风扇插槽一脚是相连的;引出5V至78L05输出脚;引出地线至78L05中间脚。
    连接主板和显示面板的排线也烧断了,于是剪断重新焊接,打胶固定。接上显示面板通电测试,滴的一声,显示正常,各按键反应灵敏,测电压也都正常。
    将主板和模块固定好,找了一个拆机线圈装上去,发现这个电磁炉主板竟然没有炉面热敏电阻插槽,只好拿掉热敏电阻。
    通电测试,没想到电磁炉却间断加热。又试了几次,发现有时锅放在炉面中间报警不加热,而把锅偏向一边放置却可以加热,真是奇怪。感觉可能是可调电阻的问题,拆开一看这个主板上面根本就没有可调电阻。又觉得同步电路的几个大电阻嫌疑较大,于是拆下大电阻测量,果然,几个220K的大电阻阻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大。
    原机同步电路是从加热线盘两脚引出两路电阻串联至LM339的7、8两脚,用了6个相同的220K色环,手头找不到这么多,便用了两个200K、两个240K,两个220K替换。
    没想到,换过电阻后故障依旧,看来还不是同步电路的问题。而LM339周边这些小原件工作电流都很小,一般也不会出问题。是不是和加热线圈与锅的距离有关呢?于是找一块厚纸板放在面板上测试,电磁炉正常加热了。
    为何锅放高一些就能加热了呢?我把电磁炉翻过来看了一下底部,发现底部中间明显凹了下去,起码有半厘米。
    看来,是电磁炉底部塑料受热变形导致加热线圈被抬高,从而不能正常加热;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原来的铝线圈比较单薄,而我后来换上去的线圈较厚实,所以无形中也增加了一点线圈高度。这样只要把加热线圈的三个固定支柱削短一些就行了。
    把固定支柱削短后装机测试,电磁炉正常加热。开到最大火力P8,电流达到7A多一些。这种杂牌电磁炉能达到7A也就差不多了,再大很快又会坏掉。这几天天气干燥,容易上火,熬点冰糖梨汁去去火。
    试机两天,完全正常,看来断续加热或不加热和线圈与锅的距离真有关系。最后再看一下为何锅放在面板中间不加热,而偏向一边却能加热呢?我看了一下锅底,原来锅底中间部分那个圆形比周围的圆环要高一些,圆环部分最低。当锅具放在面板中间时,由于加热线圈中间部分是个空洞,而线圈大部分和锅底最低处圆环重合,由于距离太近不能正常加热。而把锅具偏移一些时,锅中间高出来的部分和线圈一边重合,这样就相当于把锅抬高了一点,也就能正常加热了。

网友A:
修这个电磁炉花费那么多功夫,又换那么多东西。有利润?

网友:
搞着玩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电磁炉花费那么多功夫,又换那么多东西。有利润?                            ...

换的件都是以前剩下的,又不是买的,怎会没利润呢?

网友B:
楼主收了多少米,少了不划算,多了顾客会同意吗?保修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的件都是以前剩下的,又不是买的,怎会没利润呢?

这种机子我都是让用户放弃维修的。

网友:
功夫不错嘛,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家电维修论坛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收了多少米,少了不划算,多了顾客会同意吗?保修多长时间?

现在维修都不好干,赚个30、50的总比闲着强。

网友C:
恭喜修复成功!弱弱问一下这样能收多少票票。倒数第二张图的维修工具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修复成功!弱弱问一下这样能收多少票票。倒数第二张图的维修工具很给力! ...

直接说不好:GB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电磁炉花费那么多功夫,又换那么多东西。有利润?                            ...

救电磁炉一命胜造七艘航母咱们家维人怎可见死不救!这就是维修人的精神。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样的板也维修,真的牛B了,

网友:
修好也管不久

网友:
这种东西说真的质量堪忧呀;我看到这类东西是不会修的;害怕返工呀.除非功率调的小;那样烧水又慢;还一个原因;都是铁脚进潮气;然后时不时的有元件锈断脚

网友:
修理费比买一个新的高几倍

网友:
换的件都是以前剩下的,又不是买的,怎会没利润呢? 这个我支持 回收一些旧电器用配件是有好处

网友:
这种杂牌机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
这种机子我都是让用户放弃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