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跑步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8-11-16):
嘉达跑步机启动,停止功能正常,就是启动后以快速运行,不受程序控制调节,查场效应管正常。面板程序显示也正常,望大神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先查哪里有接触不良,再查程序受控部分供电及相关控制电路是否正常,信号是否送到CPU,CPU是否正常发出信号等

网友:
什么叫快速运行?显示速度和实际速度一样么?

网友:
你说的快速运行是什么情况,是显示板显示正常,速度不受控?
查电机的控制电路,到单片机的反馈电路等等。

网友:
先确定接触是否良好再说吧。

楼主:
显示屏内容能调节,电机速度以最快速运行,且不受控制,查场效应管周边正常,能正常开、关

楼主:
速度传感器取下,显示故障并报警

楼主:
不能确定是上控板还是下控板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单片机的程序软件问题。

网友:
     启动后 。不受程序控制调节 .........。
         未必是不正常 ,先仔细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