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想学习音响功放维修,从头学起

楼主(2018-11-16):
家电类的也就还有音响功放不会了,零基础,请跟论坛里的各位大神指教下,应该怎么入门比较好呢?想扩展一下业务,多一门吃饭的技术 以前有遇到要修功放的都拒接,多学点总没错

网友:
对你来说应该不难

网友A:
家电类电视机中就包括功放..说明你会功放维修

网友B:
现在甲类,乙类功放在普通用户已很少见了,有也就是发烧友那里,现在家电中比较常见的是D类功放、数字功放,由于是集成的,很难研究明白,知道不好只有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电类电视机中就包括功放..说明你会功放维修

惭愧,CRT的时候没学精就淘汰了,修的最多的也就是电源部分,数字信号这部分还没吃透,现在的液晶电视小故障修修,大故障换板,修功放可就不能像别的电器一样随便换板了,严格来说我还不能算是大师傅,所以说还是要重新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甲类,乙类功放在普通用户已很少见了,有也就是发烧友那里,现在家电中比较常见的是D类功放、数字功放 ...

不知大师说的换指的是换板还是换芯片,如果是换芯片那也还是芯片级维修啊

网友C:
大师都是慢慢的炼成的

网友D:
老式的功放早已成为淘汰产品,学会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式的功放早已成为淘汰产品,学会也没什么用

我知道老式功放淘汰了,不过我之前就在KTV做过电工,这种夜场还是有的,你说假如学修功放的话有市场么?学会这门技术之后的发展会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都是慢慢的炼成的

假如学会后市场会在哪里呢?貌似散客也没几个,我们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