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替代

楼主(2018-11-16):
B60CBL压缩机用多大的压缩机替代,制冷剂600的,各位老师给个参考,谢谢啦

网友:
每次都强调把冰箱或冰柜的容积一道介绍出来,好让大家多一条判断依据,就是不听,只求自己方便简单,就是不尊重他人。

网友A:
试问楼主:此B60CBL压缩机用在何处?
遗憾的是,现只找到华意B60CB压缩机,使用110V~115V电源,制冷量95W。

楼主:
各位老师不好意思,讲的不够详细。B60CBL压缩机是用在奥马冰箱,容积186升

网友:
我说随便找个都可以用你信不?

网友:
是的板主说的对,你说出容积大概就是那个范围了120-130W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不好意思,讲的不够详细。B60CBL压缩机是用在奥马冰箱,容积186升

用QD91Y的R600a压缩机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A:
试问楼主:此B60CBL压缩机用在何处?
遗憾的是,现只找到华意B60CB压缩机,使用110V~115V电源,制冷量95W。 ...

是华意B60CBL,用于不锈钢工作台,冷藏用。不知这个压缩机功率和制冷量是多少?

网友:
如果是冷藏,QD65Y   75Y 都能代用

网友:
工作台冷藏柜75y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