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请教美的电磁炉MC-EH201 型号代码含义及故障维修要点

楼主(2018-11-16):
在楼道 外捡了一个别人扔了的电磁炉,上电故障现象为面板灯全亮后随即全部熄灭。查看为mc-EH201 ,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找到字母E
的含义。请高人指点,同时请指教故障维修要点。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
很多电磁炉通电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难道你自己用的电磁炉不一样吗?不知道你要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毛病的,我上个厕所的功夫你就把我电磁炉捡走了

网友:
你放锅试试能加热吗?

楼主:
呵呵,是人家坏了扔了,我想练练手,所以就捡回来了。放锅试了,故障就是面板灯全部闪一下 然后熄灭。感觉主要部件应该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