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32e3000灰屏 求助

楼主(2018-11-16):
今天接一台创维灰屏才一年多几天,拆机直接测量各逻辑板电压均为0,只有vdd是3.3,因为这机子电源高压驱动逻辑合一的,直接拔下屏线测量,vgh等电压正常,怀疑边板或者屏内部短路,依次用封口胶断开逻辑板对应屏线脚位,发现在单独断开vgh时,其他逻辑板电压正常,测量vgh对地没有漏电阻值,决定烧机试试,用3.3v10a电源接进vgh电路没有发现冒烟的地方,恢复电路开机依然灰屏,,,搞不懂vgh接入边板其他电压变为0.,说明vgh有短路,但是烧机后,为什么vgh接入边板电路,逻辑板各电压还是变为0,难道12伏带不起负载,但是背光能亮啊(这机子电源就只有12输出),忘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师傅你不能这样搞呀!才一年多几天的机。灰屏应先通过保修,私拆封条就什么保都没了。你机现在是屏问题。你私拆了,客户损失大了。就看你修屏技术啦!VGH通常是20多伏。

网友:
屏保三年

网友:
拆机前务必告诉客户保修知识,除非客户自愿放弃保修,你才可以拆机,否则你骑虎难下。

网友:
液晶屏保三年

网友:
本来可以免费维修的,现在恐怕只能报废了。

楼主:
他自愿的,不找保修,应该是屏故障,只能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