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TLM37E29X不开机红灯亮

楼主(2018-11-16):
海信TLM37E29X不开机红灯亮

网友:
送修理店。

网友:
去找个师傅维修吧

网友:
先易后难,用遥控开机或短接开机按键,有的机器待机就这现象。

网友:
“十搞道”确实搞上了,楼主是来搞笑了

网友:
上次我换了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上次我换主板好的!!!!

网友:
上次我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