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液晶电视LED49N2600屏幕交替闪红绿蓝屏、遥控器失灵

楼主(2018-11-16):
本人海信售后,商场报修一台样机海信液晶电视LED49N2600不能正常使用,试机能开机,屏幕交替闪红绿蓝屏,遥控器失灵,连遥控关机都不能实现,分析判断应该是商场样机型号多,海信遥控器并不是所有型号通用,可能是用错遥控器引起数据丢失或误入工厂模式调错软件参数,上公司系统下载好升级文件,插上U盘,发现无论如何不能进入升级模式。难道判断有误?硬件本身出故障了?拿出新买的TV160插好各连接线开机,显示正常,开机广告出来了,灵机一动,何不通过TV160的正常显示,升级试试,立即行动,升级完成后恢复原机各连接线开机正常了,故障修复了!

网友:
把程序分享一下呗,谢谢啦

网友:
售后人员就是好.最难找的数据一下搞到.谢谢分享.

网友:
程序分享一下,大家以后遇到可以升级解决!

网友:
程序用网盘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没看懂吖,为什么要用TV160?它只是显示用的吧。用原来的电视屏显示不行?难道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