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事达洗衣机水位高就会排水

楼主(2018-11-17):
今天修了一台洗衣机,水位一共9格,只要在第八格水位,就会正常洗。但是到了第九格,水就开始排出,流出排水管。
把禁水阀的橡胶圈和弹簧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实在想不透到底是什么问题。难道是水位高,压力大,把禁水阀压过??我把弹簧加了两个,结果还是一样。求助大神!!!

网友A:
会不会是漂洗?一边洗一边从上面漫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漂洗?一边洗一边从上面漫水

不会洗,它就一直进水,一直排水这么循环。除非水位调低,第八格差不多,水就不会就拍出去了。正常洗。你在第八格的时候加水进去,它也会就排出来,貌似水太满它就要排出来。到了一个点就不会排水了。

网友:
楼主搞进水阀里的弹簧?
典型的头痛医脚方式维修!
搞水位弹簧(减点)还差不多!

网友:
水位传感器损坏了,更换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换电脑板了

网友:
水位高了,满到溢水管了。

网友:
调一下水位传感器。

网友:
要不就换个水位传感器,要不就调整一下水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