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AV视频无彩色

楼主(2018-11-17):
最近修一个小液晶电视,故障是蓝屏,无字符,测屏没有供电,换一个屏供电管,有图像了,但无色,调色度无效,信号源肯定无问题,从高频头输入信号也无色,但用VGA输入图像正常。菜单里有一个复位项,进行复位也不行。想刷数据,这个是杂牌的找不到数据,
问朋友们,数据可能性大,还是MCU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制式检查过没有?选PAL或自动。

网友A:
如果图像无彩色还有点条纹,芯片坏的机会大。
只是却色其它都好,数据也一半。大概是制式乱

网友B:
无字符应该主板芯片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字符应该主板芯片坏吧

逻辑板没有供电,咋还扯到主芯片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像无彩色还有点条纹,芯片坏的机会大。
只是却色其它都好,数据也一半。大概是制式乱 ...

没有条纹,画面干净。电视菜单里没有制式选项,但能看到PAL字样,再者我以恢复出厂设置了,不应该制式问题。

网友C:
弱弱的怀疑下,是不是插错了,插错分量线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怀疑下,是不是插错了,插错分量线拉

这等低级错误怎么可能呢,就三插孔,和用户已经确认了,没错。

网友:
既然没办法了,为何不用AV to ⅤGA转换盒

网友:
我猜是MCU 坐等结果!嘿嘿
不知道有没有用户数据块的?清一下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