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SONY液晶电视请教

楼主(2018-11-17):
请教各位高手索尼KDL-48R550C刚开机有SONY LOGO显示后立即蓝屏声音始终正常,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蓝屏还是灰屏?蓝屏后有字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屏还是灰屏?蓝屏后有字符吗?

是蓝屏无字符,遥控功能正常。遥控时见到指示灯会闪烁,但没有字符,音量能控制.

网友:
视频信号没输入

网友:
二种可能,一是要升级文件,二是屏坏,升级文件容易,屏坏的话,较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蓝屏无字符,遥控功能正常。遥控时见到指示灯会闪烁,但没有字符,音量能控制. ...

主板应该正常,这个不是蓝屏,是灰屏,检查逻辑板和屏。

楼主:
各位图片在手机上怎么上传到电脑呢

楼主:
是浅蓝屏

楼主:
我下载了升级文件,但没字符出现怎么升级呢

楼主:
软件升级更新流程
  在软件升级期间不要关闭电视机或者拔掉交流电源线。否则可能会损坏您的电视机从而导致电视机不能使用,或可能需要进行修理。
  除非按照电视机屏幕上的提示指令进行操作,在完成软件升级之前,不要按任何按键。否则可能会损坏您的电视机从而导致电视机不能使用,或可能需要进行维修。
  软件升级可能需要约3分钟的时间。在对您的电视机进行软件升级之前,首先应该仔细阅读整个软件升级操作流程。

1.    打开电视机。
2.    插入您的存有sony_dtv02B10B03B1B3_00103201文件夹的USB存储设备到需要软件升级的电视机侧面的USB插槽内。
3.    按遥控器上的“主菜单”键,屏幕上显示主菜单。
4.    在主菜单中选择“设定”,然后按“确认”键进入。
5.    在“设定”菜单中选择“客户支持”,并按“确认”键进入。
6.    然后选择“系统更新”并按“确认”进入。
7.    一连串不同的信息将会在电视机的屏幕上显示。请按照电视机屏幕提示的信息执行操作。
8.    在软件升级期间,橙色指示灯慢慢地闪烁。
9.    几分钟之后,电视机屏幕上会显示软件升级完成的信息。电视机会自动关闭,然后电视机会重新开机,软件升级完成。
注意:在软件升级期间不要取出USB存储设备,或关闭电视机,或拔掉交流电源线。
10. 电视机开启之后,从USB端口上安全地取出您的USB存储设备。

确认电视机的软件版本:
  打开电视机,按遥控器上的“主菜单”键,电视机会显示主菜单。
  在主菜单中选择“设定”,按“确认”键进入。
  选择“客户支持”,按“确认”键进入。
  电视机的软件版本就显示在该页面中。
  确认软件版本号。
  如果在电视机上显示的软件版本是v3.598,表示您的电视机已经升级完成。

可能发生的问题
如果在您的电视机屏幕上显示“在软件升级期间发生一个错误”或者“使用此USB设备无法软件升级”的信息。
请按照下列步骤处理:
  确认您的USB存储设备可以正常工作,并且重新下载软件升级文件。
  按电视机上的电源开关将电视机关闭。
  再一次按电视机上的电源开关打开电视机,然后再一次进入软件升级处理。
  如果在您的电视机屏幕上显示“未检测到新版本的更新数据”信息,则表示您的电视机中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的软件。

软件升级使用的USB存储设备
“通过USB存储设备播放”(照片,音乐和视频)是“BRAVIA”电视机的一个功能。如果该USB存储设备可以在“BRAVIA”电视机上能够正常播放,则该USB存储设备也能用作为软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