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冬天加氟怎么加?加到什么成度!

楼主(2018-11-20):
请问各位大神,冬天加氟怎么加?加到什么成度!怎么测量

网友:
称重法比较好.

网友:
模式打到制热,氟表接到粗管处,找到四通阀的那根线拔掉后就成制冷状态,加注量主要看压缩机电流。

网友:
加到热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问题太笼统,真正掌握要有个过程。

网友:
同问,缺氟了,制热时间长了,是不是压机就保护了,我装上压力表,一老是显示1MP,R22制冷剂,定频51W柜机。是我哪个地方操作不对了

网友:
你自己有空调吗?空调正常吗?自己有空调尽管折腾呀!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你准确答案
这个问题如果楼主自己有空调的话,不如去问自己的空调吧!

网友:
称是最准

网友:
自己家有同种制冷剂的空调的话,可以测量自己家正常工作的空调压力,结合实地工作状况调整压力。最可靠的方法是准备一个空制冷剂罐,抽真空,通过管阀,外备的压缩机接入到空调的加氟口上再把空调的制冷剂全部抽出,称出制冷剂重量,和机器铭牌上标注量比较。开始加注制冷剂,按照机器铭牌上标注量加注即可。抽出来的制冷剂不可放弃,补加缺乏的重量就结束了。过程比较麻烦,效果一定是可以的。不一定达到最好效果,因为使用过的空调各种器件都有损耗变质,清理两器也有必要。请你试试。

网友:
我是挂上称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