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数据] PCB800099-HDMI数据

楼主(2018-11-23):
PCB800099-HDMI板驱动TTL 7寸屏数据,

网友:
谢谢分享液晶数据。

网友A(2019-12-03):
是否是开机了就只有HDMI这个口?没有使用V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开机了就只有HDMI这个口?没有使用VGA了

用按键切换 VGA AV HDMI 都有

网友(2021-07-22):
谢谢分享!解压后是BIN文件,究竟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呢?试了jpg、doc、pdf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