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四通阀,四通阀分制冷剂吧。22 32 410的四通阀是通用的吧

楼主(2018-11-28):
换四通阀,四通阀分制冷剂吧。22       32       410的四通阀是通用的吧

楼主:
新手,电厂空调,漏氟多为四通阀,大小阀漏了。R32的三通买不到,用R22的代替了

网友:
不能代换,22阀子里面阻尼块耐压低,32,410的耐压高。。。

网友:
这个还有区分,去年我厂里海信410变频机,就网上买了一个1.5匹三花四通阀样上去,用了快一年也问题,另外一台三匹机让我整了个五匹机的旧四通阀进去,也用的好好的,应该都通用吧,焊接时注意就好

楼主:
顶起,还有那个师傅给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起,还有那个师傅给说一下

3楼说得对,不可“通用”,四通阀的承压和动作压力都不同,差距很大,通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说得对,不可“通用”,四通阀的承压和动作压力都不同,差距很大,通用不了。 ...

荣版好,请问一下,那410的和32的制冷剂的四通阀是通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荣版好,请问一下,那410的和32的制冷剂的四通阀是通用的吧,

嗯,R410A和R32这两种制冷剂的压力相差很小,可以互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R410A和R32这两种制冷剂的压力相差很小,可以互用的。

谢谢了。十年前想修制冷,一直没有,当时发贴,也是荣版给回复的指点。  去年开始黑电不好做了,才又把制冷捡起来!生活所迫,上有老下有小

网友:
压力不同,阀芯的材质不同,22的是尼龙的,410,32的是不锈钢的。32的四通阀可以替代22 的,尽量不要22的四通阀替换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