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喇叭作活塞运动怎么修

楼主(2018-11-28):
喇叭作活塞运动该怎么修呢?

有沙沙声经常遇到,
活塞运动还没有遇到过,

声音小时,2分钟后开始运动。
声音大时,立即运动

喇叭没坏,换新的同样如此
怎么查呀

网友:
只有运动,才有声音

网友:
低音喇叭本来就是作活塞运动产生气流发出低频声音,如果音量很小,低音喇叭作大幅度活塞运动,那是功放输出不正常的电流驱动了喇叭,这样很容易损坏低音单元,检修功放吧。

网友:
排除低频振荡哈。

网友:
应该是功放低频自激。

网友:
可能是功放部分问题。

网友:
自激,低频自激吧

网友:
功放出问题了,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