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3DTV63938B红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8-11-28):
长虹3DTV63938B红灯亮,不开机。只有待机有5V,按遥控器也没得反应。还有这个电视是咋个自检的啊

网友:
查下主板供电正常不,正常刷个数据试试

网友A:
你别管它怎么自检,你没必要关心这个。倒是该关心各处电压是否正常无干扰。还不行就该刷数据,还不行就该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管它怎么自检,你没必要关心这个。倒是该关心各处电压是否正常无干扰。还不行就该刷数据,还不行就该换 ...

只有待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