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艺不精闹笑话

楼主(2018-11-29):
一台索尼XQB65-QA6121洗衣机故障现象:打开电源开关后不进行任何操作时电机嗡嗡响不转动。怀疑可控硅击穿。打开驱动盒检查,果不其然两个可控硅均已击穿,拿下电脑版查看无疑点。可控硅原型号T8C8F,手头没有同样型号的,从旧版拆了一个BCR8PM,一查参数都是8A1000V的,管脚排列也一样。装机后洗涤正常,脱水时牵引器刚拉开就又弹回去了,显示U12并且报警,检查门开关正常,度娘说电脑版坏了,网购一块装上还是老样子。再次询问度娘说电脑版有个磁控开关,用磁铁放近试试,结果恍然大悟,原来我把电脑版才下来试机门盖上的磁铁没有和磁敏开关亲密接触才闹了个大笑话。惭愧惭愧,学艺不精害死人。

网友:
更换配件后最好打胶密封处理

网友:
小问题容易忽略,学习了

网友:
纠正一下,那个好象叫干簧管,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下次注意了,很多牌子有这个玩意

网友:
以后俺的记着点  还有这东东。

网友:
LG/松下部分机器电脑板就装有磁敏开关,主要起脱水防开盖保护。

网友:
索尼生产洗衣机吗,第一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