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录像机到显示器有差不多100米,用什么连接

楼主(2018-11-29):
医院康复诊室想装个摄像头给过路的人看直播打广告,录像机在诊室控制,但

楼主:
但录像机到电视机有差不多一百米,不知道怎么连接,求高手指点或者有其它什么方案,

网友:
用高清光端机通过光纤传输,有DVI、VGA、HDMI光端机可选。
此答案摘自网络

网友:
可以加装视频放大器,以弥补线路造成的信号损失。也可以加转换器把视频信号转换成光纤信号传输,但两端都要有转换设备,成本较高

网友:
网络延长器可以实现!!!通过网线传输,一发一收高清接口。我现在就用着很稳定一百米不是问题,几百块一套也不贵。

网友:
无线的呢可行么

网友:
可以用两个VGA加长器,vga输出端用一个,目的地的用第二个,中间用网线相连,最大距离100米,输出也是VGA

网友(2019-01-22):
射频调制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