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配个-30度的冷库10M*6*2.8M

楼主(2018-11-30):
用来冻肉加馍的生饼子,用比泽尔的机子双极(级)压缩,求具体配置。

网友A:
速冻吗?速冻的话,需要的参数很多,库温要求多少?出冻货物中心温度多少?速冻时间多长啊?入货温度多少?入货量多少?等等,很麻烦的

楼主:
请大师配个-30度的冷库10M*6M*3.1M

引用 网友A:
速冻吗?速冻的话,需要的参数很多,库温要求多少?出冻货物中心温度多少?速冻时间多长啊?入货温度多少? ...

用来冻肉加馍的生饼子,用比泽尔的机子双极(级)压缩,求具体配置。冷冻用不是速冻,入货是提前预冷过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来冻肉加馍的生饼子,用比泽尔的机子双极压缩,求具体配置。冷冻用不是速冻,入货是提前预冷过的。 ...

荣老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来冻肉加馍的生饼子,用比泽尔的机子双极压缩,求具体配置。冷冻用不是速冻,入货是提前预冷过的。 ...

库容168立方,要求库温-30度,蒸发温度-35度左右,采用R404A或R502制冷剂,比泽尔单级制冷压缩机就可以达到的。
采用30P比泽尔单级压缩机,DJ160冷风机(也可分两只DJ80冷风机),配用两只6#膨胀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容168立方,要求库温-30度,蒸发温度-35度左右,采用R404A或R502制冷剂,比泽尔单级制冷压缩机就可以达 ...

铝排32双翅片得多少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铝排32双翅片得多少米

库房内面积60平米,双翅铝排按库房底面积的2~2.5倍配置,即60X2(2.5)=120~150m²[铝排的传热面积(蒸发面积)]
32mm的双翅片铝排管每米的传热面积为0.34m²,120m²÷0.34m²≈350m,150m²÷0.34m²≈44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房内面积60平米,双翅铝排按库房底面积的2~2.5倍配置,即60X2(2.5)=120~150m²[铝排的传热面积(蒸发 ...

这得分几路,用丹弗斯几号芯膨胀阀,什么制冷剂?外机组用多大冷凝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得分几路,用丹弗斯几号芯膨胀阀,什么制冷剂?外机组用多大冷凝器? ...

管路一般不超过100米分一组(一路),该系统均分4路或5路,每路(组)采用4#阀芯,R404A或R502制冷剂,冷凝器的换热面积与蒸发面积相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