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 L32E09换新的节奏啊!

楼主(2018-11-30):
不知道是谁修的,还是自己干的。来时说是故障红灯亮不开机,实际灯都不会亮。拆开发现电源板座子被人焊的惨不忍睹。主板5V短路,主芯片外围贴片电容短路。照大师傅们的方法搞了个5V电源单独烧鸡,发现U805处松香通电就化了。拆掉测试5V不短路了,但是主芯片外围的电容还是短路的。仔细观察发现接收头板也是烧糊的。最后只有马家拍主板来换,结果花屏。卖家叫拆原机存储块换下,结果原来的数据块也是坏的,装上机都不可开。复原联系卖家让寄回从新拍张来。结果来还是一样。只有退回卖家还的得出试机费。。。最后想问下师傅些,这种烧的厉害的会烧到边板吗?测试了下上屏12V那些电压都有,电阻,三极管都没问题。压屏换边板顾客多半不修了,只有放弃了。。。

网友:
一表人才

网友:
像屏参不对

网友:
这么好赚的钱都不赚?屏与板子不匹配,刷机或者换通用板

网友:
屏参不对!

网友:
鬼影多是屏参数不对调整下即可

网友:
老师傅还是新手

网友:
学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调屏参试试

网友:
可以调屏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