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3d42a3700id等离子电视黑屏有声音维修实例

楼主(2018-12-01):
接修一台长虹42寸等离子电视,故障是有声音没图像,据用户描述是观看时听到几声啪啪响,最后自动关机,再开机时没图像有声音。听到这种故障我想有修过等离子的大多知道情况了?没错,y板故障!跟用户说好电视坏的情况,谈好价钱过几天来取。进入正题,打开后盖,直奔y板,仔细检查发现瓷片电容331k 1kv烧黑,万用表检查发现烧了两颗场管,型号为RJP63k2,一颗快恢复二极管,还有背面两颗贴片三极管,分别为sf10a400hd跟fgd4536,手上没有fgd4536,所以淘宝买了几颗,其他都是别的板子上拆的。x板检查了没短路。过了两天4536到了,随后全部换上,331k 1kv用331k 2kv代换,耐压值高一点比较有保障。地毯式检查一遍,发现没有短路,然后就上紧全部y板的螺丝,这里注意,等离子试机一定要上好全部板子的螺丝,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上电开机,声音出来了,不过还是黑屏,vs电压还是一闪就保护。重新拆下y板,再次检查换的那些管子,都没有击穿,心想莫非fgd4536有问题?不甘心,又换了一颗。因为上次修一台液晶电视就出现这种情况,没办法淘宝水太深,假货太多。再次上电试机,久违的长虹开机画面出来了。在这里我要说一句,淘宝真的假货多,万用表测量正常,为何装到板子上就不行?为了再次验证,又换了原来那颗4536,再次试机还是黑屏,证明了那颗4536是坏的。随后又换了那颗好的4536,装机开始试机老化1小时,手摸各个散热片温升正常,然后装上外壳,到此维修结束!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拍细节图片,请各位见谅!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请问好用的贴片4536在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好用的贴片4536在哪家买的?

一般价格不要太低的就有保证是正品,或者买原装拆机的

网友:
谢谢LZ分享维修过程啦、、、

网友:
好案例,学习了

网友(2019-04-27):
谢谢分享实战经验。

网友(2020-03-13):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2020-09-16):
我都是用jrp4584代换 效果不错

网友(2021-06-09):
确实是4536质量不好的太多了 ,这种板子一般换这三个元件都能好

网友(2021-11-17):
非常感谢同行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淘宝上好多晶体管都是打磨过的,原型号不知道,绝对有差价或销量,装上去那不是,用错了型号吗?又不是代用型号,机器会修好吗?无良的商家我买过FGD4536有带阻(类似CRT上的行管)和不带阻的。

网友(2022-04-08):
G驱动电压的有要求

网友(2022-06-13):
元件比较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