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请教高手,万能表可以测高压电容么?

楼主(2018-12-01):
如题,在修的微波炉电容(1.02uf),及新买的微波炉电容(0.91uf),用我的万能表(9V电池)电容档测得基本上都是0.002uf,请教一下,是我手艺有问题,还是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
是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也不知到你用对电容档中的UF档了吗?还是用了MF?

楼主:
UF,MF,不太明白,里面有2uf,200uf,以及更小的档位,我用的是2uf的档位

网友:
万用表坏了,或者电池没电了

网友:
不会差这么多吧?

网友:
你的表可能有问题,买块新表,或用指针表的10K档粗略测量一下。

网友:
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
仔细阅读万用表说明书

网友:
买个好一点的万用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