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压两天不见漏 是否直接挂网

楼主(2018-12-03):
一台海信 客户说断电闲置了一段时间就不制冷了 ,以为是低压漏  拉回来割开工艺管毛都没有 R134冷媒  打压吧 低压15公斤 高压25公斤 保压2天 降了一点就都不动了 ,现在一脸懵逼 难道是压缩机进出口微漏  被我焊下来后 失去了证据?再保压一晚 明天挂网算了 太费时间啦

网友:
打压稍微高一点 再试试 。

楼主:
是高低压分开打的 ,怀疑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高压管热的时候漏  冷了就不漏了  现在室温17度左右

网友:
压缩机故障吧

网友:
先挂再说,毕竟挂网省事,有问题再说

网友:
海信的百分之九十都是高压漏,直接挂散热片一般就好。

网友:
我在想,如果从压缩机的工艺管打压,会不会效果更好一些,那样就会把压缩机出气口,回气口,高低压都打了,如果漏,再高低压分开打,那样你的证据就不会丢失了!

网友:
没找到问题,估计还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