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G41每次开机要按F1要按f1才开机

楼主(2018-12-04):
电脑G41每次开机要按F1要按f1才开机yo要怎么取消

网友:
先检查主板电池有没有电,没有电换一个电池重新设置CMOS就好了

网友:
没有重要的东西,重装系统好了就解决了!

网友:
先换主板电池,不行就进Bios吧报警选项关掉。

网友:
不是电池,也不是重装系统,是BIOS设置问题  你进BIOS看到有F1那项 选择Disabel

网友:
我的电脑换过主板后每次开机都要按键盘任意键才能启动,不然就一直蓝屏,在电脑维修店是好的,老板说有可能我的键盘有问题,懒的换一直凑合在用。

网友:
你把主板上检查硬盘SMART的关掉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点道理。英语不太好,看起来这个和时间保存无关。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载入默认,然后换2032,进系统设时间

网友:
我与楼主问题相同,只不过是电脑电源损坏修复后变成这样,肯定不是电池的问题,这个选项已经被排除,不知进BIOS后关闭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