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A6电压升高

楼主(2018-12-05):
一台雅马哈A6功放,输入110V输出交流35V左右,桥式整流滤波后电压变成90V左右,  请教一下是不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
双35V整流滤波后电压变成90V很正常

网友:
双电源供电,看你表笔测量的点是那个位置了。

网友:
电压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很少出现供电问题

网友:
双交流35V整流滤波后90V还有点低,标准是接近100V

楼主:
有中心抽头的, 变压器输出3根线 ,滤波电容耐压只有65V。变压器电流声很大,很快110V输入的电线发热。

楼主:
滤波电容很快就发热了

网友:
整流桥有问题,变成倍压电路?

网友:
一般功放主功率绕组都是双电源,双35的出来90v是正常的35*1.414*2=9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