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大虾这故障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8-12-05):
刚开机下半部亮,有图像。1分钟后上半部也亮起来,没图像

网友:
先测屏电压

网友:
多数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光看现象不行的,要测试相关数据才能确定

网友:
测逻辑板电压看一下。。。

网友:
检查测量再分析

网友:
什么都没有不好说。。。。。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把测量数据报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