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帮我看一下这个考勤机设置的时间不能保存

楼主(2018-12-05):
如题,设置好时间后,不能保存所设置的时间,能够储存指纹和姓名,设置好后,回到主页,就是00:00而且时间也不会走

楼主:
我不知道是什么歌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换主芯片旁的1.2M的晶振?

网友:
电子没电了吧,不保存设置时间

网友:
里面有没有电池,如果有换新。

网友:
若主板上的3V电池有电,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时间晶体不是圆柱形的那个32.768吗?还有两块块八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