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论坛的大佬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8-12-05):
我有一台狮乐低音炮,每次开机声音都会自动调到40多(不是那种旋钮的,是IC的那种),,声音太大了,每次还得再调小,挺麻烦的,能改成带声音记忆功能的效果啊!就是每次开机时还是上次使用时的音量啊!具体怎么改啊?不胜感激!

网友:
音响不能改的可以在信号源上改呀!把输入的信号源音量调小不就行了,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
首先要看那个芯片是不是带记忆功能的,如果是带记忆功能的,拿就要修理它。如果不是的话,就要改造了。

网友A:
你爱烙铁 ,你怕啥。。

网友B:
在信号输入端加个电位器。

楼主(2023-05-02):
引用 网友B:
在信号输入端加个电位器。

谢谢!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爱烙铁 ,你怕啥。。

哈哈!说的很对。。

网友:
我有一台AIVE功放它就是可以设置开机时的音量的,建议你找一下产品使用说明书

网友:
可以在输入端加上可调电位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