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淇淋保温箱70X35X23cm制冷差,达不到需求

楼主(2018-12-05):
某酒店自助餐厅,明档口摆放一台冰淇淋保温箱,保温箱顶部开有各种不同规格的孔,以放置装冰淇淋的器皿,保温箱内径尺寸70X35X23cm,直冷式明管制造,压缩机SC21CL采用404制冷剂,内部采用10mm铜管接近13米左右,眼观毛细管是1.8外径的长度应该在2米以上,40X14X33cm8mm铜管双层风冷散热器,工作6分钟左右内部管道满霜,客户反馈冰淇淋保温效果很差,容易化,请同行指教如何加以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先把冷凝器清洗一下,再量一下低温多少度

网友A:
盘管少,蒸发面积不够;保温效果差,冷耗大;散热效果差;压缩机的压缩效率低等,都是直接的影响原因。

网友:
分享师父点题经验

楼主(2019-01-07):
引用 网友A:
盘管少,蒸发面积不够;保温效果差,冷耗大;散热效果差;压缩机的压缩效率低等,都是直接的影响原因。 ...

荣昌老师我这配置也发上了您看看,给个指导意见谢谢
用户再次催问,请教如果用10mm铜管大约需要多少米,冰淇淋保温温度,应该要拉到-18以下,是不是考虑用膨胀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荣昌老师我这配置也发上了您看看,给个指导意见谢谢
荣昌老师用户再次催问,请教如果用10mm铜管大约需要 ...

箱内的盘管乱七八糟的,排布应整齐均匀,固定好。这种直冷式的换热差,又是敞开的,盆内的冰淇淋要保持不融化不容易,除非制冷量相当大,制冷温度低,盆必须放入(坐入)格子下面。就目前这个样子有点悬。
制冷量大的系统必须使用膨胀阀节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内的盘管乱七八糟的,排布应整齐均匀,固定好。这种直冷式的换热差,又是敞开的,盆内的冰淇淋要保持不 ...

我的意思就是重新盘管,还请荣昌老师根据参数给个配置,谢谢

网友B:
这种做法应该很难,温度很难降到-18度以下。义式冰淇淋1.8米长都要10万R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法应该很难,温度很难降到-18度以下。义式冰淇淋1.8米长都要10万RMB。 ...

请问大师如何能进一步改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