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数据] 师傅们帮忙看下这份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2018-12-05):
(图片)

网友A:
你的数据没读好,重新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没读好,重新读过,

读两次都是这样,故障是不开机,所以请师傅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两次都是这样,故障是不开机,所以请师傅们看看

根据板号找数据刷机

楼主:
找是找到了,可是只有特定用户才可以下载,郁闷

网友A:
是这个:车载MP5 7寸主控SPHE8202K 板号ZCD8010-MAIN-V1.2

车载MP5 SPHE8202K 25Q16 2M原始数据.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车载MP5 7寸主控SPHE8202K 板号ZCD8010-MAIN-V1.2

谢谢师傅的数据,机器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