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GBTV-29FA数据 芯片s3p8837dzz

楼主(2018-12-06):
开机有灯丝电压,黑屏,调节高压包栅极屏幕能亮,关机再开机又是一样,现在怀疑是数据问题,各位坛友有数据或解决办法的请发一下。

楼主:
比较急  哪位有的能发一下吗?

楼主:
补充一下,调节高压包栅极屏幕就亮了,图像声音正常,但是关机后又是一样的。

网友A:
有可能屏衰老,灯丝加压试试,AKB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屏衰老,灯丝加压试试,AKB保护。

但是灯丝电压正常的啊,只把高压包栅极调一下,数据时钟电压就正常屏幕就亮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屏衰老,灯丝加压试试,AKB保护。

求大神指导,怎么解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灯丝电压正常的啊,只把高压包栅极调一下,数据时钟电压就正常屏幕就亮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

屏老化或是灯丝电阻值大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灯丝电压正常的啊,只把高压包栅极调一下,数据时钟电压就正常屏幕就亮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

屏老化,或是灯丝电阻值大小不一样。

楼主:
我测了灯丝阻值了  没变啊,有三欧

网友:
咋和你说呢,管衰你也测不明白,你短路灯丝供电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