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诊断下三洋XQG60-F1029洗衣机故障

楼主(2018-12-07):
洗衣机接通电源后,按开机键漂洗和脱水灯亮,按启动键没有任何反应,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进水电磁阀没有任何电压。请问这款机器到底是哪块出了问题?

网友:
水位传感器首先要检查的了。

楼主:
水位传感器要检查下是吧,有没有检查方法,还有我接通了电源,进水电磁阀应该加电,测了没有电压

网友:
那就电脑板。。。。

楼主:
刚把水位传感器拆下来,检查了,触电没有问题,吹气时能听到接触声音

网友:
建议找个师傅看看

网友A:
水位传感器提供水已到达设定水位信号给电脑板,电脑板就停止给进水电磁阀输出电压。如果水位传感器有故障或不正常,没有进水就给电脑板提供了水已到设定位置的信号,就一开始进水电磁阀就缺电不能进水。如果水位传感器是好的,哪就是电脑板里面供给进水电磁阀的通道断了(电脑板内有另件坏),不会修板就换板了。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了。

网友:
滚筒来的,不可能一开机就进水,找师傅修吧,跟水位开关毛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位传感器提供水已到达设定水位信号给电脑板,电脑板就停止给进水电磁阀输出电压。如果水位传感器有故障或 ...

感谢耐心的指教,在请教下,在通电的情况下,水位传感器,那三根线(红、棕、蓝)是不是应该有电压?我测试了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