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好神奇的横线三星屏,大神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8-12-07):
接修一台TCL L48F3390A-3D,有画面,但是满屏横线抖动。拆开后壳发现是三星屏,很多人都说三星屏出现横线等于报废,然后有点儿不死心,想拆开看看有没有耳朵,能不能撕耳朵。拆机的时候帮手拆的,经验不足,把屏拆破了。没办法,只能将一台完好的旧机同型号的屏拆下来装上,通电试机看开机画面完美然后断电将壳子装好,再试机又跟之前一样,满屏横线抖动。怀疑板子有问题又将旧机的原套板子全部照搬过来,依旧横线抖动。到此时已无语。求大神指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无图无真相,楼主。

网友A:
全部照般过去

网友:
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图????

网友B:
既然有一样的,为什么先不换板,还把屏搞坏了

网友:
横线抖动是通病,多台多品牌上遇到过多次,只要将屏的某一个角稍用力按下就好了,松手又恢复原状一直也没找到病因,是否屏的金属件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一样的,为什么先不换板,还把屏搞坏了

最开始没在意这个事儿  破了之后,想办法赔客户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还有一台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照般过去

除了壳子,其他的全部照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