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安特充电器维修困难

楼主(2018-12-07):
接电不亮,滤波电容有340电压,3842无电压,什么鬼

网友:
IC坏楼呗,要不就是黄色电容旁的热敏电阻坏了呗·

网友A:
340高了,看3842供电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高了,看3842供电电压多少?

3842各角都没有电压

楼主:
3842换了,灯亮了,不过还是没有输出,测7角才3伏,8角5伏什么鬼

网友:
灯都亮了却无输出?什么鬼

网友:
7脚3伏,8脚不可能有5伏。

网友B:
7脚3伏,8脚不可能有5伏 ------ 正确。
灯亮了,不过还是没有输出 ------ 没有输出 灯怎么会亮?

网友:
接上电瓶才会有输出

楼主:
又换了一个3842,现在8脚5伏,7脚11.2可能是表不太准吧,可大电容开机测试还是340,加载也不变红灯,就刚接电的时候红一下马上变绿,风扇稍微转一下。我用的假负载是热水壶。

楼主:
有换了个3842.现在7脚12伏8脚5伏。可接上假负载还是不变灯,大电容340不变,电容不行了吗?假负载用的热水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换了一个3842,现在8脚5伏,7脚11.2可能是表不太准吧,可大电容开机测试还是340,加载也不变红灯,就刚接 ...

接电池试试

网友C:
接到电池是反电势负载,和电阻性负载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到电池是反电势负载,和电阻性负载是两码事

有的充电器要接电池才能工作

网友:
接上电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3伏,8脚不可能有5伏 ------ 正确。
灯亮了,不过还是没有输出 ------ 没有输出 灯怎么会亮? ...

这个充电器带控制输出的,没有接上电瓶就不输出电压的,输出线旁边的那个管是控制输出的。

网友:
有的充电器要检测负载电压的,如果负载电压太低或无电压,就不会输出电压到输出线:hug

楼主:
我用200w灯泡的假负载也没反应,难道非要接电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