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柜机制热不好

楼主(2018-12-08):
100金币

    前段时间出去收了一台美的两匹柜机,定频的,22的氟,当时收氟啥的都正常,回来家清洗一下,接上管道试机制热啥的都正常,然后昨天有人来买走了,到地方安装上之后排空试机,制热效果特别差,来回调整氟也不见效果,我把里面的氟放了,重新定量加氟,效果还是不行,高压只能达到10个,电流有6.5左右,额定8.2,粗管摸着稍微有点热,细管常温,外机冷凝器从上到下摸着都是凉的,但是不结霜,把外机外壳打开四通阀摸着也是两根热两根凉,储液罐也是凉的,但是就是制热效果特别差,搞不清楚啥原因,前几天在家试机还好好的呢,这台机器也没有维修过,压缩机关细阀门收氟也很快收干净,就是制热差,我又把机器拆回来了,师傅们能不能帮忙判断一下会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2p定频机器没有开电铺热电流有6.5左右是正常的。
因为冬季气温低,压力也就会低,电流就会比标注的小
所以不能根据电流的大小 ,判断制冷剂加的是否合适 。。。
开启电铺热 应该在 12A 左右 。

网友B:
1:使用面积是否严重超标,2:环境温度是否较低,3:外机散热条件。

网友:
你多开一会试试嘛

楼主:
试了,根本不行的,效果太差了,细管一直都是常温的,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定频机器没有开电铺热电流有6.5左右是正常的。
因为冬季气温低,压力也就会低,电流就会比标注的小
所以 ...

恩恩,开开电辅热直接卡内机电流有14安多,电流看起来正常,要是没有电辅热的话可以说一点都不热,会不会是没抽真空的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使用面积是否严重超标,2:环境温度是否较低,3:外机散热条件。

昨天室外温度装机那会也就6度左右,机器收回去内外机清洗干净了,主要是出风口根本就不热,有一点点热量还是电辅热的热量,前几天在家试试好好的,要不抽时间接上管再抽真空重新加氟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开开电辅热直接卡内机电流有14安多,电流看起来正常,要是没有电辅热的话可以说一点都不热,会不会 ...

维修空调,首先是让这台机器制热效果发挥到最好。 最后再开启电铺热空调效果才会更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定频机器没有开电铺热电流有6.5左右是正常的。
因为冬季气温低,压力也就会低,电流就会比标注的小
所以 ...

平时维修也就外机脏了,风机赚的慢,电辅热不启动,内机脏,缺氟这些原因,真正系统有问题的还真没有弄过,会不会那里堵了或者啥的?
哈哈,问题是它就不制热,不知道该检查哪一方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根本不行的,效果太差了,细管一直都是常温的,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

这种情况应该是压缩机的气阀在热态下“软化”,造成关闭不严,高压上不去,电流也低,压缩效率低,效果差。
气阀在冷态下效果好,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压缩机温升高了,气阀的钢性强度不够,就关闭不严了。这是由于该机原来经常处高压运转,散热差,压力和温度高所致。
只要更换压缩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