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速电机接线图

楼主(2018-12-08):
各位高手,哪位有yDT100L2一6/4,3Y十Y/3Y接线图,排列32111112(3次),定子线圈有两种线,0.56,0.64,急!急!急!

楼主:
这台电机线头炸掉了一部分,现很难复原,有师傅维修过的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
有大师有图纸吗?急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高手解答,有点失望了

楼主:
看样子求人不如求自已,今天找人把铁芯用压床压出来,仔细研究一下,看是否有收获。

楼主:
今天忙了一天,铁芯已压出,接线头有个大概轮廓了,明天准备嵌线试一下,看情况怎样。

网友:
电机种类不同,技术含量不同,附加值也不同,这就.是技术水平

楼主:
现在我准备了个40KVA的调压器,和三块电流表,准备接好线后用低压100v试磁场和电流,因为现在还有4个接线口不能确定,其余已确定,总共有差不多三十个接头,里面有3个大的星点,每个星点有4条线,并且有一条线线规不同,我也希望这次能成功,这是我遇到的最麻烦的电机了。

楼主:
我以前在电机厂看人家用大的轴承滚珠试的,应该是可行的,我查了好多资料,基本上无此方案,该电机线圈排列很有特点,有9个单圈是大线规的,其余为小线规,人家用在空调风机上的,好象说比yD系列双速电机要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