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重绕---老双12V变压器

楼主(2018-12-08):
    闲来无事,看到早些年前一个双12V变压器,初级连线断掉一根,是个新的,丢了可惜,重绕。
    现在流行的是(E+I)容易拆修,之前的变压器铁芯是(E+E)字型对插的,需要一片一片的剥离、拆分。先撬出几片,后面还容易些,主要是每片之间都有绝缘漆粘连,需要慢慢撬,急不来的,费了些时间。
    次级线圈需要先绕下来,下手轻一些,小心伤到线。中间抽头就是在初级线圈的中间焊接出来的,焊接处是用绝缘线包裹着的,慢慢地把线绕在一个塑料瓶子上,备用。
    接下来拆初级细线圈,见细线较多,借了台绕线机,找到一个“生料带”用光了的塑料架,固定在绕线机上,倒下初级线圈。绕了好一会儿才弄完,不知道转了多少圈。
    找根线,把最里层的接头焊接、包裹好,固定好变压器骨架,调好绕线机的记数器,看看初级是多少圈,开干。小心翼翼地把初级细线绕上去,一看记数器,近2200多圈。
    缠好绝缘纸,再把次级慢慢绕上来,焊好抽头,再缠最外层的绝缘纸。用表测量都通。然后一片一片组装铁芯,芯片要交插对花安装(短压长、长压短),原样安装好后接电测试,用数字万用表测初级线圈阻值是510R(用我那块74年MF10型表测试了一下,500R,基本是一致的,宝刀未老哦)。测次级两两对中间抽头都是12.5V,两端电压是24.8V,好,完美收工。
    有机会再用它捣鼓个DC 0-24V可调电源玩玩。

    (PS:本人手艺不佳,纯属自娱自乐,如能起到传播手工制作、抛砖引玉就深感心慰啦。如果浪费了您的时间,请飘过,不喜勿喷)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图文,可作为教科书学习!另外MF10果然是个好东东。

网友:
楼主的铁芯不怎么样,绕线机是浙江鄞县产,我们宁波这边的。

网友:
以前经常绕,绕完了放绝缘漆池里泡,泡完了放烘箱里烤一晚现在不搞了,费时费力

网友B:
当初为了弄个音响,也绕过双电源输出,回头一看,变压器居然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图文,可作为教科书学习!另外MF10果然是个好东东。 ...

作为教科书受之有愧,如能起到推波助澜、激发大家动手对一些东西起死回生、减少浪费的兴趣,就心满意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为了弄个音响,也绕过双电源输出,回头一看,变压器居然还在用!

你发现没,有时候还是老的东西耐用,是吧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折腾也快乐!!!!!

网友:
折腾也快乐

网友:
这确实是个功夫活

网友:
现在有些绝缘漆据说不用烘干,晾干就行。

网友C:
我来指出一点问题,楼主别介意!变压器引出线,特别是底层的初级线,不可用楼主方法引出。原因是,普通线胶不耐温、过温会有氯气产生、腐蚀铜线、也会硬化易折断!除非使用耐高温线。最好的方法是,穿黄腊管引至最外层才连接引出。

网友:
自己手绕重来没有成功过。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指出一点问题,楼主别介意!变压器引出线,特别是底层的初级线,不可用楼主方法引出。原因是,普通线胶 ...

受教受教。我也曾见过使用黄腊管引出线的,只是手头没有,就照葫芦画瓢原样装上去了。谢谢您的回复与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数器上标注“双速绕线机”?
变速比为1:3和1:9两档;
将手摇把直接安装在主轴后端为1:1。

您说的没错,推中间轮可变速,将手摇柄直接装在主轴后端为1:1,成为三速绕线机。
另外说句题外话:在论坛各版块都能见到您的身影与建设性的提议,往往都是画龙点睛似的神回复。引用一句话来比喻:“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E:
  累眼睛啊,绕的时候 目不转睛。

网友F: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楼主好耐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累眼睛啊,绕的时候 目不转睛。

是啊是啊。小心加小心,绕了两次呢,还是绕的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楼主好耐心啊

说的好。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我要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