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液晶电视LE32B310P开机背光瞬闪黑屏修理

楼主(2018-12-09):
海尔液晶电视LE32B310P开机背光瞬闪后黑屏,声音正常,遥控按键操作正常,检测仪测量灯条正常,背光控制芯片为SN510DP,侧量1脚供电+12v正常,PWM_REF、PWM_DIM的2V、3.1V正常,测量9脚OVP外围电路,发现RB815阻值异常(5103)实测(4603)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师父好技术,分享了

网友A:
把电阻下面的胶刮干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下面的胶刮干净就行。

肚皮下没胶,拆下测量,温度有高低时阻值有变化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这就是背光保护电路出现问题引起的误保护。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也能究出来。